本人小白白求助.瀚视奇HSD19ME13 A02的显示器加电不亮如何维修

楼主(2015-05-17):
求大神帮帮忙如何解决,

网友:
先供电,再信号。

网友:
维修有风险,拆机需谨慎。特别是有的故障还是带电测试,操作。

网友:
按键 供电 时钟 复位 数据看看

网友:
先看指示灯亮什么颜色,待机状态查电源,开机状态查先高压,后数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