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我们去研究的笔记本新架构,有方面维修经验的进来一起讨论

楼主(2015-05-17):
ACER E1-510  板号:LA-A621P,仁宝的板。
客户拿来的时候无待机,拆机后发现没有过饱隔, PQ302不导通,N沟4PIN只有1.2V,肯定不能导通, 充电管理BQ24725的PIN4控制,测PIN20有19V,PIN6分压有2.5V,PIN16有基准6V电压,电压有了PIN4必须要输出一个大概20V左右的电压才对,既然不输出芯片应该有问题,换掉后PIN4有24V,PQ302导通,B+点火成功,插上电源问题来了,一看待机0.088V,仁宝机器中这个待机也太高了,还能够触发,触发后电流上到0.25不动,一码都没跑,一级二级电压都出来了。后来就各种刷BIOS,量各种信号,都没发现问题。
当这种板待机0.88的时候,用手摸CPU的时候,微烫,不知道是不是有短路,有修过这种架构板的同仁知会一下,是不是待机CPU就工作了?感觉有点不大可能。
把这个机器的架构图发上来,希望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待机0.088确实有点高 这种板子应不会再待机的时候CPU就工作你查下 待机的时候的电压

网友B:
只有一个超级U吧  超级U坏了吧   容易坏得很

网友:
原来的桥也集成在U里面,所以待机时,它的桥待机管理部份肯定要工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待机0.088确实有点高 这种板子应不会再待机的时候CPU就工作你查下 待机的时候的电压

待机只有3A和5A电压,把3A和5A电压后级断开 待机0.027应该算正常了,不知道是不是待机的时候U就工作,没修过这样的机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有一个超级U吧  超级U坏了吧   容易坏得很

U坏是有可能的,如果有一样架构的机器对比就好办很多

网友:
是U跟桥集成在一起的吗?待机时肯定有供电啊!但CPU供电应在开机后才出的。待机0.088应是芯片的待机部分电流过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U坏是有可能的,如果有一样架构的机器对比就好办很多

南桥集成在里面了撒  就像以前的南桥短路 通电是不是会发烫  一个道理

网友D:
怎么会有这么多问题,问题应该是环环相扣的,不然就是你人为的

网友E:
修好了吗   这么新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会有这么多问题,问题应该是环环相扣的,不然就是你人为的

2修机,不知道是否是人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了吗   这么新的机器。。。。。

应该还是那个U的问题,成本太高客户吧修了,郁闷啊

网友:
遇到2,3,台,这种超级芯片的,查了下也不是很贵,快200大洋了吧,同行拿来的,也是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了吗   这么新的机器。。。。。

以后这样的机器会欲来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只有3A和5A电压,把3A和5A电压后级断开 待机0.027应该算正常了,不知道是不是待机的时候U就工作,没 ...

待机CPU是不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