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联想S850进水机求助

楼主(2015-05-17):
S850进水机,触摸不能用,也能开机,就是没电时充电插尾插充电偶尔电流0.6不充电,再次插拔0.4左右可以充,开机画面反复,好像没电一样 ,充半个小时还开不开,直接对电池进行充电 又可以开机。有没有高手指点下。附带图纸

网友:
附件图纸,请大神支支招。

网友:
没什么高招,处理好进水部位,查一查充电电路吧。

网友:
充电电路故障 正在看图 3页

网友:
进水部位u1402 耳机控制IC J1603触摸接口

网友:
先看VBAT是否被拉低

网友:
BQ24250 充电控制IC

网友A:
多谢分析,帮住很大,这里理论知识在哪里学的。

网友B:
BQ24250 VBUS-1/VBAT/1.8v的VIO18-PMU/电阻R1346的EN使能信号/电容C1353的VBA     U1304  R1351处充电中断信号 C1308处VBA  VBA的测试点是TP1111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多谢分析,帮住很大,这里理论知识在哪里学的。

有时间去迅维实地学习,如果没时间,迅维远程培训下也可以

网友:
进水部位后面 U1404 MIC控制IC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时间去迅维实地学习,如果没时间,迅维远程培训下也可以

有远程,之前问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BQ24250 VBUS-1/VBAT/1.8v的VIO18-PMU/电阻R1346的EN使能信号/电容C1353的VBA     U1304  R1351处充电中断 ...

非常感谢,今天看了很多真资料 ,之前搞笔记本的,现在手机电脑都在做,手机都是自己在研究,看了些视频,但是实际自己做的时候还是缺思路,很想找个师傅指导一下,或者学习一下理论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远程,之前问过没有。

还没有开呢。不过应该快开了。

网友:
学习,增长知识。

网友D:
搞定没有? 检查 U1301 所连接的线路有无断线 异常 假焊  重植下 看看

网友B:
其实不难的 不管什么IC或功能 只要找到 输入 供电 控制(复位/时钟) 输出  这几样的来龙去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难的 不管什么IC或功能 只要找到 输入 供电 控制(复位/时钟) 输出  这几样的来龙去脉就好了

我们维修老电视的时候,修到CPU等数字电路的时候,都要考虑  供电、时钟、复位,你又加进了输入和输出,总结得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定没有? 检查 U1301 所连接的线路有无断线 异常 假焊  重植下 看看

没有搞定,现在是能开机,开机后也能充电,就是电池没电的时候出现异常情况,反馈开关机,稍微有点电能开机就没事,工作原理不知道,没有维修思路。

网友:
今天又有台MX3不开机,电流0.4--0---0.4
看来是要找地方学习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