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左半部分进水二修,待机0a,开机0.19a没有跳变

楼主(2015-05-17):
z470左半部分进水二修,待机0a,开机0.19a没有跳变;
进水

网友:
对了,pl2 pl3 pl4 pl6没有电压

网友:
师傅们帮忙指点,多谢!!

网友:
pu10 isl95831hrtz的工作条件是什么,多谢!

网友:
4脚0.97v 6脚0.8v 22和31脚是5v 23脚没电压

网友:
楼主是有多小白 我只能告诉你 仔细检查进水的地方 其他的 不知道这么教你了

网友:
是什么 问题都没有说清楚

网友:
看下那几个电感没有电压的是芯片的EN电压没有还是。芯片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