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 的电位器更换

楼主(2015-05-17):
网上找了下,不看不知道,看了也不知。这电位器怎么又那么多种啊?我看了下我电位器上标的,有两个可以找到相同的型号,但是还有两个怎么没有标示?请问这个更换需要注意什么东西?

网友:
可、以测出来呀

网友A:
测3两个脚 的最两边  是多少,这个电们器就是多大的

网友:
好像是50K的

网友B:
电位器只要电阻范围一样就可以,外形只要能安装上即可。有双联,单联的等多种结构。

网友:
这么测,我完全不知道需要这么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只要电阻范围一样就可以,外形只要能安装上即可。有双联,单联的等多种结构。

这么判断我的是双联单联?

网友:
引用 网友D:
B1K是B型1K欧。。。。。。。。。。

我有2个是B1K的,另两个不知道

网友:
那个是50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3两个脚 的最两边  是多少,这个电们器就是多大的

测3两个脚??什么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么判断我的是双联单联?

用眼睛看即可。或者搜索一下“双联电位器”的图片。
作为一个电子从业人员,这个真是常识来的——不过若是电子爱好者另当别论,多有得罪,多多包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么判断我的是双联单联?

看图吧!A、C是双联电位器,B、D是单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3个脚每2个测一次共测3次............

测出的结果呢?怎么看?怎么分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眼睛看即可。或者搜索一下“双联电位器”的图片。
作为一个电子从业人员,这个真是常识来的——不过若 ...

初入者,虚心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传一张电位器转轴那一面的照片,型号应就在这一面...............

拍不到啊,没有啊,不会叫我把电位器分尸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图吧!A、C是双联电位器,B、D是单联的。

谢谢,辛苦了,代换怎么代换?双联的可以看到是B1K  网上我也找到了。那单联的呢?随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我们拿到可调电阻或电位器的时候,经常看到一个B20K,A100K,C50K这样的标记,这个标记就是指这个电位器 ...

谢谢,辛苦了,真用心

网友:
我那是网上找的,我自己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辛苦了,代换怎么代换?双联的可以看到是B1K  网上我也找到了。那单联的呢?随便换?

只要阻值相同,体积能安装上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简单的可变电阻 两边两个脚 是固定的,一般坏的是中间那个脚 ,你测 两边那两个脚 的阻值 就是要知到 ...

可变电阻 两边两个脚 一般是接电源正负级,中间的脚应该起到调节阻值作用,两边那两个脚 的阻值也可以理解标称阻值,一般可变电阻阻值变化都是在标称阻值正常范围内进行的.

网友F:
要买质量好一点的,也没多少钱,这个质量参差不齐,买正规厂家的,耐用,顺手,用在可调电源上不会出现跳变、突变等问题

网友G:
你可以先测一下最外面两个脚的阻值大小,再找相同体积阻值相同的电位器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买质量好一点的,也没多少钱,这个质量参差不齐,买正规厂家的,耐用,顺手,用在可调电源上不会出现跳变 ...

我根本就不知哪个是正规厂,给点提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你可以先测一下最外面两个脚的阻值大小,再找相同体积阻值相同的电位器换上就可以了

问题是我要买呀,我不可能测到还没买来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只要型号、阻值、外壳体积一样就能用

还要阻止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用谢,大家互相帮助。

嗯嗯,好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简单的可变电阻 两边两个脚 是固定的,一般坏的是中间那个脚 ,你测 两边那两个脚 的阻值 就是要知到 ...

嗯嗯,谢谢你了

网友F:
楼主问一下电位器怎么了,为什么要换电位器?

网友:
阻值最好一样

网友C:
那我买的话怎么知道一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问一下电位器怎么了,为什么要换电位器?

电压会自己乱跳

网友F:
哦知道了,我以前修录音机和CRT黑白和彩色电视的时候经常要换电位器,这是以前的经验了,电位器的手柄如果是铜的,说明用料做工都下功夫了,手感均匀,有均匀的阻尼感,用万用表分别测量中间脚和左脚、中间脚和右脚的电阻,转动手柄,阻值应该没有跳变

网友F:
不知道用酒精清洗的方法可行不可行,没时间买可应急试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我要买呀,我不可能测到还没买来的呀

我想问一下你原来那个是调不了阻值还是完全坏了,如果只是调不了阻值完全可以测它的最大阻值呀,我是叫你测一下它的最大阻值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想问一下你原来那个是调不了阻值还是完全坏了,如果只是调不了阻值完全可以测它的最大阻值呀,我是叫你 ...

我的是电压老是会自己跳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用酒精清洗的方法可行不可行,没时间买可应急试一下

酒精能搞定这问题?擦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哦知道了,我以前修录音机和CRT黑白和彩色电视的时候经常要换电位器,这是以前的经验了,电位器的手柄如 ...

我的是类似铁样的旋钮!你这判断电位器的好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电压老是会自己跳动!

是电位器的碳膜掉粉了吧,拆开用酒精清洗一下试试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酒精能搞定这问题?擦洗?

这种酒精清洗的方法只做应急用,根本解决还要换掉的。不用拆卸任何东西,方法是用药棉或者吸管等把酒精滴入电位器内,然后,来回拧动旋钮,以清除在碳膜上和滑动触电之间的的脏污,彻底晾干后,装机试一下。这种方法只适合清除电位器里面的脏污和掉了的碳粉的,如不奏效就必须要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酒精能搞定这问题?擦洗?

如果还不放心,就把电位器拆下浸泡在酒精里来回旋动,挥发晾干后装回,用很少量的酒精就行,不知道洗板水行不行,注意酒精不能遇到火啊 ,安全第一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那我买的话怎么知道一不一样

你在哪买的这个电源?啥牌子?电位器上有丝印,还可以测量左中右脚中的左脚和右脚的阻值确定是否标称值和实际值一样。刚才看了一下迅维网店里有卖安泰信可调专用的5K,10K,50K的电位器,但你的可调不能用这些,因为阻值和原来的必须一样

网友I:
个个都是顶尖的高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个个都是顶尖的高手。。

不久的将来,你也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如果还不放心,就把电位器拆下浸泡在酒精里来回旋动,挥发晾干后装回,用很少量的酒精就行,不知道洗板水 ...

是酒精还是轮滑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在哪买的这个电源?啥牌子?电位器上有丝印,还可以测量左中右脚中的左脚和右脚的阻值确定是否标称值和 ...

杂牌的垃圾的要死。都还没怎么用就这样,过保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是酒精还是轮滑油?

用酒精清洗,不能用润滑油清洗,不过清洗过后,如果手感不好,可以稍稍在轴和轴套结合处点一点润滑油。以前也有说用煤油清洗的,反正原理一样,就是确保电位器的金属动片和碳膜接触良好。自己做做实验,看怎么能搞好,就怎么搞。注意装机后先实验一段,别因为电压突变把本本》》》

网友J:
清洗后的电位器,不久后还要旧病复发......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清洗后的电位器,不久后还要旧病复发......

是的,清洗只是应急的办法,能买到还是应该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久的将来,你也是

期待。。。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用酒精清洗,不能用润滑油清洗,不过清洗过后,如果手感不好,可以稍稍在轴和轴套结合处点一点润滑油。以 ...

手感不好没关系,只要能用即可,不会腐蚀?

网友:
嗯,有了美好的将来,别忘了我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清洗只是应急的办法,能买到还是应该换掉

可以应急也不错啊,起码可以肯定是定位器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手感不好没关系,只要能用即可,不会腐蚀?

不会腐蚀的,酒精很快就挥发了,很干净的,和有腐蚀性的焊膏不一样。另外不点油也没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不会腐蚀的,酒精很快就挥发了,很干净的,和有腐蚀性的焊膏不一样。另外不点油也没关系

焊膏会腐蚀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焊膏会腐蚀吗??

有的焊膏会腐蚀,一般是酸性的,时间长了会有腐蚀的效果。

有的焊膏就不会腐蚀,买的时候问一下卖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的焊膏会腐蚀,一般是酸性的,时间长了会有腐蚀的效果。

有的焊膏就不会腐蚀,买的时候问一下卖家

哦,知道了,3Q

网友F:
不用客气,现在手机,电脑等电路板布线很密很细,所以必须用好的焊膏

网友K:
慢慢来一个个试总有一个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用客气,现在手机,电脑等电路板布线很密很细,所以必须用好的焊膏

焊膏还有好坏??有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K:
慢慢来一个个试总有一个合适的

你牛逼!试到地老天荒

网友L(2015-06-22):
电位器跟可调电阻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电位器跟可调电阻一样吗

我也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