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400开机到windows滚动条卡住 进pe一样

楼主(2015-05-17):
中午吃饭时客户送来个笔记本 方正t400  说是装系统装不上  开机插电源刚出想xp 滚动条就卡住了 拔掉硬盘进pe 一道滚动条就灰屏了  卡滚动条 光驱 硬盘 外设 显卡 bios 都有可能 刚想拆机 一看网卡灯常亮  心里有数了 拆机去掉网卡 再开还是滚动条卡住 难道声卡 去掉声卡还是一样心里想不会是显卡吧 那价格就大了  又把网卡声卡换上 找到个网卡rtl8111c的图纸

测2脚供电对地3欧 短路了 想起来有的机器不放网卡也会卡滚动条的 想就行动起来找到个8111c换上 开机网卡灯不亮了 到滚动条 又卡了一下 不过又恢复了滚动 机器ok了

网友A:
再不好的话应该考虑CPU了。

网友:
这个是网卡坏了   可是不装网卡也卡滚动条? 真不知道

网友:
不装网卡也会卡滚动条,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听说,网卡会引起这个故障。

网友:
遇到一次是进系统关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不好的话应该考虑CPU了。

cpu 忘了说已经换过了

网友:
网卡芯片会不会发烫

网友:
不装网卡还会卡?

网友:
换个网卡试试

网友:
不装怎么会卡呢??是不是弄错了?没网卡,不检测网卡,不报错怎么会卡住呢??

网友C:
网卡的灯亮,为什么要先去掉声卡?

网友:
这个我以前也修到过一个

网友:
不装网卡也卡滚动条,那次搞死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卡的灯亮,为什么要先去掉声卡?

先去掉网卡 还卡才去掉声卡的啊

网友:
不装网卡会卡滚动条?还是第一次听说呢。

网友:
不焊网卡也会导致卡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不好的话应该考虑CPU了。

你们的对话挺幽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忘了说已经换过了

你们的对话真幽默,给你加分了,祝贺你修好了

网友:
好多机子网卡坏了都这样的  还有不显示的

网友:
楼主不错哟 够细心

网友:
这种一般式外设挡机吧

网友:
没有遇到过,下次试试这个故障,拔了看卡不卡‘’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外设引起的多

网友: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
不装网卡 还 卡 的 话那也是醉了

网友:
你这个水灌得好啊

网友:
这个原因也有不少。CPU 南桥 外设。  一般从  BIOS 里能关掉就关。不能就拆外设试试了。也挺麻烦的。

网友:
第一次听说不放网卡也卡,不错的经验

网友:
网卡这东西真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