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h236hr

楼主(2015-05-17):
RTD2281RW  可用RTD2281W 代  一个扁的  一个高的

网友A:
同一型号的,只是封装形式不同罢了。

网友:
肯定不能代换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一型号的,只是封装形式不同罢了。

封装不一样,怎么代换?

网友:
代换?样子都不一样  怎么代换  别搞到修不好了

网友:
楼主的意思 是代换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封装不一样,怎么代换?

直接焊接,一般引脚位置不变。

网友:
可以代换的

网友:
封装不同,怕脚间距也不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