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三星SA350 19寸LED 的液晶驱动板上的升压MOS管是什么型号的?有图

楼主(2015-05-17):
三星SA350 19寸LED 的液晶驱动板上的升压MOS管是什么型号的?或者用什么能替换?
用15N60 能换吗?

补充内容 (2015-5-21 21:05):
您好,我想问一下板上的Q823是什么管来的?发现这个这两个CAYH 有一个只有32欧了(有两个脚为几欧)。而另一个无穷大(这个估计是好的,有两个脚为几欧)。

补充内容 (2015-5-21 21:06):
非常感谢duncanspur ,显示器已经修好了。在同行找到一料板 换成原来的MOS管,换了两个CAYH和MOS管G级两个0欧和100欧电阻就好了。。。。

网友:
应该可以!N沟道的。

网友:
要100V的耐压的

网友:
装上了 15N60 但发现还是没升压 不懂启动的EN的那个

网友A:
9997GH  -->AP9997gh

               BVDSS                             100V
Lower Gate Charge RDS(ON)             120mΩ
Fast Switching Characteristic ID         11A
15N60
15A, 600V N-CHANNELPOWER MOSFET
但是操作频率有疑虑  ,  trr 的规格要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997GH  -->AP9997gh

               BVDSS                             100V

感谢,你这个是原板上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你这个是原板上的吗?

YES , 原板上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你这个是原板上的吗?

YES , 原板上的

http://s.taobao.com/search?q=AP9 ... d=tbindexz_2015051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YES , 原板上的

http://s.taobao.com/search?q=AP9997GH&commend=all&ssid=s5-e&search_type=item&s ...

您好,我想问一下板上的Q823是什么管来的?发现这个这两个CAYH 有一个只有32欧了(有两个脚为几欧)。而另一个无穷大(这个估计是好的,有两个脚为几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想问一下板上的Q823是什么管来的?发现这个这两个CAYH 有一个只有32欧了(有两个脚为几欧)。而 ...

有可能是  AUK 2SA1980SF Y

Marking  CAYX     ; Y for hFE rank  ; X  FOR LOT CODE OR DATE COD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  AUK 2SA1980SF Y

Marking  CAYX     ; Y for hFE rank  ; X  FOR LOT CODE OR DATE CODE

非常感谢,真是好心人啊。你技术一定很真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真是好心人啊。你技术一定很真练!

非常感谢,显示器已经修好了。在同行找到一料板 换成原来的MOS管,换了两个CAYH和MOS管G级两个0欧和100欧电阻就好了。。。。

网友:
非常感谢,显示器已经修好了。在同行找到一料板 换成原来的MOS管,换了两个CAYH和MOS管G级两个0欧和100欧电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