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 不充电……

楼主(2015-05-17):
板号 DV14_HR_MB   HM67芯片 充电芯片是BQ24707   电池好的 进系统可以看到电池有检测到的。就是不充电。用电池也可以开机的。 。求充电启动脚……有充电芯片PDF就是看不明白。 8脚9脚用示波器测有波型10脚11脚7脚不明白是做么用 的。7脚是适配器检测多少W的吗。

网友:
戴尔机器要用原装适配器才可以充电的

网友:
我就是用的原装适配器充的……

网友:
用原配适配器也不充电吗?

网友:
是电池的问题吗?

网友:
换个充电芯片 试试吧

网友:
戴尔,用原装适配器了吗

网友:
呵呵 是不是用错了 电源口 用原装适配器吧 HP也是 可调电源不可以的

网友A:
检测充电芯片外围,3.4.5.6.8.910.11.20这几个脚搞清楚了,估计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充电芯片外围,3.4.5.6.8.910.11.20这几个脚搞清楚了,估计就OK了!

现在就是10脚11脚不是很明白

网友B:
10脚是检测 11脚看图纸是空的

网友:
好              好 好 不懂

泉泉哥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脚是检测 11脚看图纸是空的

他充电是经过什么来的啊……会是总线来的吗……8脚9脚也有波的……

网友C:
通过SMBUS总线读取电池状态信息,然后充电

网友:
这个充电开启脚我也看不懂是哪个脚……充电问题难搞

网友:
系统下显示的电量已充满?

网友:
DELL电脑充电部分挺难修的。还有信号检测什么的。不过我碰到这样的 首先就是把充电芯片跟高低管换掉,实在不行。再看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过SMBUS总线读取电池状态信息,然后充电

电池可以在系统里认到……也就是说可以读到电池状态了吧……总线也有波的

网友:
BQ系列建议先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这个充放电芯片有没有代换的 如果有的话换个试试 这样才方便检测问题 还有就是楼主用的可是DELL原装充电器  代用的和可调电源都是充不进电的

网友D:
楼主直接换芯片吧 不充电都是先换了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你有没有重做个系统试试

系统做过的。如果是系统的问题。不开机也可以充电的。有示波器测充电 电干都没有波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直接换芯片吧 不充电都是先换了再修

充电芯片以换过的。确定充电芯片是好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充电芯片以换过的。确定充电芯片是好用的。

看下这个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01088-1-1.html

网友:
学习一下,顺便找点分分

网友:
原来是求助。不过高手很多啊

网友G:
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如果BIOS出错,造成读取电池信息出错呢?  我只是这样猜测,你可以刷个BIOS试一试
不行也别怪我啊

网友:
你确定电池是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如果BIOS出错,造成读取电池信息出错呢?  我只是这样猜测,你可以刷个BIOS试一试
不 ...

我刷过BIOS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下这个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01088-1-1.html

这个我看过了。我的他说的那个条件。我想都是好的。

网友H:
充电都是总线控制的。先换充电芯片,不行在换EC,还是不行只能查充电芯片的条件。。。。

网友:
师傅说冲放电路有问题,其他就不肯多说了,你自己研究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充电都是总线控制的。先换充电芯片,不行在换EC,还是不行只能查充电芯片的条件。。。。

充电芯片。EC都搞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充电问题 一般不修了 要客户用交流电源

网友(2022-12-22):
戴尔问题很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