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跑马0600什么意思

楼主(2015-05-17):
主机开机无显   开机CPU一点不烫 所以用跑马器跑 下码   显示0600 什么意思呀  在网上也查不到代码 有大神知道的 直接告诉我吧 谢谢

网友:
CPU没有工作吧!

网友:
CPU 不烫   应该没工作  换了CPU还是一样    0600就是CPU没工作的意思吗?????

网友A:
主要看后两位数字,00说明CPU没有工作,查其供电出来没有?

网友:
是台式机吗?

网友:
是的  台式机联想的

网友B:
这样说很难给解决的,要说清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后两位数字,00说明CPU没有工作,查其供电出来没有?

嗯 有时是0602  有时0606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说很难给解决的,要说清楚一点

嗯 我知道 你知道这代码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说很难给解决的,要说清楚一点

嗯 我知道说的不清楚 主要是你知道这代码是什么意思吗  我想知道而已  跑马有时也能测出问题

网友:
没过CPU能跑码吗,应该是没过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