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ON IP2780喷墨打印机在WIN7的系统下无法装驱动?

楼主(2015-05-17):
一台CANON IP2780喷墨打印机在WIN7的系统下无法装驱动,我尝试从网上下载了几个不同的版本,都装不了,是这样的:装的时候出现死机,屏幕的内容感觉一直在忙,然后弹出一个对话:是否要结束进程?无奈之下,只好重新注销,正常之后,再装,又是如此。
    朋友建议用驱动精灵来装一下,装的情況和上面的差不多。看图:

会不会是数据线出了问题,而造成无法装驱动呢?又换过一条新的数据线,抱着希望的心情,但还是无法成功。

会不是在XP的系统下可能有奇迹出现呢?不管那么多了,死马当活马医,这次能装上去,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A:
这个驱动能否支持WIN7,还有WIN7是32位还是64位的,系统位数不同也可能不支持!

网友:
小文大章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驱动能否支持WIN7,还有WIN7是32位还是64位的,系统位数不同也可能不支持!

我在下载的时候看到它是支持WIN7的,但是32位还是64位的就好像不说。我这台机的系统是深度技术32位旗舰版的

网友:
试试用360驱动大师打驱动,这个机子支持32位win7和32位win8.1的

网友B:
不错,值得学习!

小文大章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值得学习!

看了 你的回复,每一个 都是灌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