悍马主板要强行开机

楼主(2015-05-17):
主板型号:悍马HA03-GT3L,故障现象:按开关风扇一转即停,此时再按开关无反应。切断电源,再点开关,风扇也是一转即停。拔掉12V,按开关无反应(证明不是12V短路)。短接电源绿线和黑线,诊断卡正常跑码,并且能进桌面。测开关针,有5V待机电压,晶振有压差。IO型号是:fintek F71863FG。求检测思路。

网友:
按不开修吧!开机顺序,排针-IO-南桥-IO-绿线

网友:
支持2楼的说法

网友:
修过一台是桥虚焊了,重新焊了一下就好了,我的是一插电就转风扇,但是不开机,,要按一下开关才有显示

网友:
悍马主板,发个图片给看看啊

网友:
直接更换IO芯片吧,短接绿线能走代码说明桥的工作条件都是满足的

网友:
就按开机时序查呀。

网友:
强行上电可以使用,表示触发后级的电路是正常的,请检测触发电路中的信号是否有电压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