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告知一些贴片3极管型号,我只知道PNP,NPN

楼主(2015-05-17):
请教一下这PNP,和NPN,常用的那几个型号,因为要去买点回来,卖家要我报型号,我说不上来型号。现在修的是一个安钛克450p,台达代工,pfc是cm6800TX,待机是TNY279,开关管是9n50c,故障为保险爆了,整流桥短路,9n50c短路一个,待机TNY279短路,全部更换完毕,上机灯泡一闪既灭,紫线5v正常绿线3.2v带负载开机风扇转4秒左右,贴片3极管烧了2个,应该是光耦过来到6800vcc脚的,于是在料板上随便拆了2个贴片3极管上去,开机测试紫线5v一直在闪,感觉可能是3极管不对,于是在料板上又拆了一个替换,紫线带点负载,电压不跳了,怀疑可能是6800损坏,于是更换,现在开机风扇转了,但是大电容才310v,不对,,会不会是我换的那2个贴片3极管不对,15v电压过来经过那3极管后变0v了,应该就是这原来pfc没工作,但是开机风扇怎么会转呢,真的奇怪,

网友:
忘记说了,这个应该是单管正激吧,不知道是不是,和整流桥一排的散热片上面就只有一个9n50c,刚开始我用8n80c替换,插电就击穿,灯泡常亮,后来用18n50替换的,不短路了,开机风扇也转,就是电容才310v电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pfc不工作,靠近主变压器边上散热片有2个9n50c,我试着用18n50c,开机也是310v,大概才几秒钟,18n50非常烫,我赶紧关电了,换回原来9n50运行几分钟都不烫,

网友:
楼主看一下此帖中的回复: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151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