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s-7392 REV2.1 BIOS

楼主(2015-05-17):
ms-7392 REV2.1卡LOGO,诊断卡跑3A。据说是BIOS的问题,哪位大侠有,请给一个,谢了!!!!

网友:
主板型号是什么?找BIOS要找主板型号,楼主可以去MSI官网下一下,一般都是有的。如果没有的话就把主板型号发上来,我帮你找找。

网友:
驱动之家看看

网友:
型号是P31 neo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