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X40 刷BIOS出现这样的错误

楼主(2015-05-17):
方正G31的板子档代码38 。。。想先刷个BIOS
论坛下2个BIOS程序  刷的时候都出现这样的情况,,刷回备份的原来不提示错误。
怎么解决去

网友:
BIOS 芯片坏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
1 芯片坏, 2 引脚对位

网友:
  要不妳用力 压住 烧写做看下

网友:
换个芯片看下呗!这种问题芯片坏的嫌疑最大了。

网友:
直接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BIOS座接触不好吧

网友:
文件太大了吗?

网友:
清空一下,在查空,

网友A:
把“STATUS.REG.”勾选去掉刷就可以了,不信你试试!

网友B:
请检测下载的BIOS大小与你备份的是否相同,有可能是BIOS容量不对或者芯片坏。

网友:
这个原因是你的芯片很有可能坏了,能擦能写,但是数据擦不去,可能是芯片型号不对,也可能是芯片坏掉了,要不就是芯片与座接触不好。

网友:
汇报哈结果  论坛下的2个BIOS程序都是好的。。。我后来换了同一系列主板上的      MX25芯片 去刷就可以,看来是芯片坏了 ,,没去验证刷不进去的25X40。。。因为摸了哈801GB 待机都超烫。。直接扔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STATUS.REG.”勾选去掉刷就可以了,不信你试试!

这个还真没试过,,有影响吗 ?什么意思能说明哈吗。。下次遇见去验证。。我都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检测下载的BIOS大小与你备份的是否相同,有可能是BIOS容量不对或者芯片坏。

谢谢  斑主提醒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真没试过,,有影响吗 ?什么意思能说明哈吗。。下次遇见去验证。。我都扔了

等你试了,你就知道了

网友:
有可能是芯片型号不对 或者芯片坏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      刷了N次都报错  后来直接换了一个芯片   就OK了

网友:
都喜欢坏BIOS 真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等你试了,你就知道了

又遇见一个  昨天还真试了。。。去除了再刷一样报错。。我再又把勾选上 ,芯片型号我故意选成其他的,竟然OK了,,再换回来正确的芯片型号。。不报错了。。。。。。。不知道是我运气好 还是别的原因。 还是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遇见一个  昨天还真试了。。。去除了再刷一样报错。。我再又把勾选上 ,芯片型号我故意选成其他的,竟 ...

一般大BIOS器件易出现错误,比如4MB或8MB的BIOS,小的一般不会报,并且报都是校验时出错

网友:
太厉害了 高人啊

网友:
感觉问题不大,因为我的编成器也是怪怪的
bios的ic重放一次,转换座与编成器重新放好一次
八成都可以写的进去,其馀两成就....自求多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