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辅助电源问题

楼主(2015-05-17):
金河田atx-355wb

网友A:
换 开关管吧,13003试试。不行再说吧

网友B:
估计5VSB 电压过高,击穿了保护稳压管.......建议楼主把5VSB 电路的小电容全部换掉即可.

网友B:
楼主有进展吗?期待中..............

网友:
照电路一个元件一个元件的查,总会找到不良的元件。

网友:
建议检查一下辅助开关管及周边元件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进展吗?期待中..............

这几天没空修!有点不想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5VSB 电压过高,击穿了保护稳压管.......建议楼主把5VSB 电路的小电容全部换掉即可.

都换了!是电压过高!10V我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 开关管吧,13003试试。不行再说吧

我试试换换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都换了!是电压过高!10V我测过

再查一下光藕,TL431和取样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几天没空修!有点不想修了

5VSB电源电路的元件不多,应该好查,细心加恒心就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VSB电源电路的元件不多,应该好查,细心加恒心就搞定.............

都换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换了还是不行啊

开关管的场效应管都换了!电容和滤波二极管431和光偶都换了!还是不行!一上就烧!是5V稳压管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SB电源电路的元件不多,应该好查,细心加恒心就搞定.............

我有一个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板的那个12伏到高压线路中的AO4828双N场效应管8脚的60V的找不到代换原件我就用30伏的代换上!可以是可以但是开一会就会有烟!市场上又没有八脚的双场效应管买!可以不可以用ATX电源上的辅助电源电路里的场效应管,用两个代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查一下光藕,TL431和取样电阻.............

忘记了!这个没有431应该5V稳压管就是代替这个的

网友:
楼主你跑下线路,画个简图大家帮你分析..............

网友:
楼主不要放弃,坚持一下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