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12V电压升到28V

楼主(2015-05-17):
明基Q7T4      电源高压一体板光体电压都正常,但接驱动板好12V拉高到了28V   但12V电压和驱动板没什么接触的

网友:
光体电压
接触

看不懂?

网友:
18V是不是空载电压

网友:
楼主不会测时地脚没选对吧。

网友:
有一款电压是24V的, 高压不工作升28V很正常。

网友:
应该反馈电路有问题。。接个假负载试一下。。。。

网友:
有负载电压就正常了。

网友:
光电耦合器坏了或者431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