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2-b3 反复断电重启 不显示

楼主(2015-05-17):
电压都出来了      还是风扇转一下停  又转    耍过bios了

网友:
那个大神知道啊         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多刷几个版本,这种问题一般是BIOS问题哦,华硕H61上很多这种问题

网友:
反复断电重启多半缺某路电压,查查就知道了。

网友:
H61板都有这样问题

网友:
我也一块这样的

网友:
一般是VTT电压没出来。

网友:
BIOS刷过,换一下内存试一下

网友:
你的CPU的 VTT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一下

网友:
请测量内存、桥、总线、VCCSA、CPU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在断电之前那个电压没出来就修它。

网友:
我也有块卫星

网友:
缺电压的问题吧!!!

网友:
楼主主板和电源的事,两者你换一下试试.

网友:
这块也是这个故障

网友:
很多块这样的板可能是通病

网友:
直接加焊一下桥就好了    上个月弄了一个反复重启的GAH61   风扇转一会就停了  然后重复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加焊北桥有没有效果

网友:
估计是内存模块出问题了

网友:
查全板电压和pg信号

网友(2015-06-30):
楼主你修好 没,我也有几块 同样问题的技嘉h61板,  还没有搞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