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 P1950W 显示器 开机有白条闪烁

楼主(2015-05-17):
如题。。。开机有白条一直闪啊闪。。。我估计是高压板问题。。。外挂高压板(((外挂高压板的时候我把25V那个电容拆了,不知道这样断掉原板上的12V输出是不是对的,但是屏幕还是点亮了,也有白条闪烁)))还是不行。。。求各位维修师兄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有没有哪个师兄帮帮忙啊。。。急

网友A:
这个跟高压怎么会有关系,就是屏的问题,TAB或者也可能是COG(IC模块固化在玻璃上的那种)故障居多。
另外,虽然是废话,但也啰嗦一下:那个25V的电容是高压板供电的滤波电容,原机电源板上12V断不断开都无所谓了,屏幕的开关受控于主控IC的开关信号。楼主似乎要恶补一下电子电路的基础知识为佳,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高压怎么会有关系,就是屏的问题,TAB或者也可能是COG(IC模块固化在玻璃上的那种)故障居多。
另外 ...

谢谢、、、

网友:
多半是屏面板坏了

网友:
看到线条,我都感觉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个可能是屏线的问题,不妨换一条试试,修过花屏的是屏线问题。

网友:
你这个屏恐怕要换新了。

网友:
用拆电容的方法断12V输出不对,断线啊楼主。

网友:
似乎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没什么价值了 路费加维修费再加返修

网友:
这个是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挂了,点下屏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