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实地学员的第一块板

楼主(2015-05-17):
5月14日,黄总讲完理论。又开始了常规剧目:“示波器考两次没过的,统统过来,先做二十个俯卧撑再说,十个一组,快点……”。很不幸的是:我也是其中之一。老师说,考完焊接和示波器的就可以领板修了,对于我们这种还没有考过的来说,瞬间鸭梨山大呀。于是借着做完俯卧撑的余劲,挟着必须过的决心,踏上考场。抱着示波器的按钮经过一番拼死乱按,常规时间结束,插上表笔,屏幕终于亮起那久违的方波。领到板的那一刻,泪奔呀。
此板板号:DAUM3BMB6E0
先打完各大电感对地值,无明显短路,看来可以上电了。
待机电流:上电时电流会上到0.02,一会儿就跳到0.00,这个说明公共点应该是没问题的,应该是3,5V出来没有正常,用万用表一测,果然3V电感3.36V,已经正常,可是5V为0,看来问题就出在这儿呢!
该板的待机芯片是TPS51427:
既然3V已经出来,说明芯片本身及供电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查5V出来的条件了。有了供电,自然下一步就是开启。查到开启条件+5V_EN1连接到SUS_ON。
SUS_ON是由EC发出的。查EC的VCC供电,
哇靠,没有。EC供电是+3.3V_RUN。顺藤摸瓜,3.3V_RUN是+3.3VALW经过Q14转换过来的。
而PQ14的导通的条件是:RUN_ON必须为高电平,使PQ15的3、4脚导通,这样2脚为低电平,1、6脚截止。PQ14的G极由+15V_ALW通过PR73上接为高电平。PQ14才可以导通。这里首先RUN_ON没有高电平出来,而它也来自EC,还有PR73上面没有15V的电压,这里是0V。似乎问题出来了,小伙伴们有没有感觉到一股寒意?先抛开15V没有不说,EC的供电由EC自己发出信号去开启,这不是死循环吗?怎么办……这时隔壁助教的一番话让我们感悟颇深。老师说:你们学示波器干嘛?修前的波抓出来了吗?修前和修后的波做对比了吗?你们来迅维难道就是只学修3、5V的?以后你们出去了,别人问你们老师叫你们修了什么,难道就只修了3、5V?想想自己。拿着板到现在还没抓过波,心里那个惭愧呀。这里下课铃响了,回到宿舍再继续研究。
5月15日早上,经过昨晚的查图,把所有的条件再过滤一遍:供电,REF,线性开启,线性输出,PWM开启。最后还是落到5V开启上面。和同学讨论了一下。发现一个惊人的问题,不知道有细心的网友发现问题了吗?前面提到的EC的VCC供电,这里错大了。EC的真正供电在EC图纸的左下角AVCC脚,
而不是右上角的VCC脚。AVCC脚的供电直接来自于+3.3VALW。这里在心里骂自己一百遍,此处省略……。这样EC供电是正常有的。那么不出SUS_ON,这个问题就简单了。因为该板的时序里清楚表达了SUS_ON是收到桥的SLP_S5#后才发出的,
也就是说SUSON需要触发后再发出的。由于该板没有桥,所以即便是触发也没用。本想领个桥做上去,再接着看,可是板上明确写着变形。而且桥焊盘掉电严重,所以这个想法就放弃了。为了能够实现5V待机出来,现在只能利用3V的开启电压了,由于EC出来的SUS_ON中间没有经过电阻,所以只能把EC的SUS_ON脚翘起来,然后将3V的开启电压飞线到PQ13的控制极。
通电,5V电压出来。
5月16日,前面提到示波器,以下是首次使用示波器抓出3V,5V的波形。老鸟不要见笑。

小结:其实这块板,老师都没有做故障,也算不上维修。最后只是飞了5V开启信号线,让5V通电就出来。但是从中看出我们平时在维修中基础牢记,细心看图,一步一脚印是多么的重要,用我们那的方言说就是“不要老起半截就开跑”。要想成为高手高手高高手,基础才是重中之重。

网友:
这个故障有3.3V出来没有5V,跟我昨天看到的板子一样,做南桥去了,还没出来,我还以为可以借鉴一下呢。又是一个修一半的板子啊,不过不错,都有认真学习啊,电路分析也可以,多花点心做维修,将来也是一高手啊。

网友A:
有个疑问请教大家 翘起EC的SUON引脚 是防止3V线性过来不经过限流电阻冲击EC芯片吗??

网友:
想成为高手高手高高手,基础才是重中之重。——说的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疑问请教大家 翘起EC的SUON引脚 是防止3V线性过来不经过限流电阻冲击EC芯片吗??

不是,这样子操作相当于切断EC工作条件满足后发出的 SUS ON信号与PQ13 本身控制级中间相连的线路.让SUSON信号失去对PQ13本身导通和截止工作的控制作用,实现3.3VEN2开启信号对PQ13本身导通和截止工作控制.

网友B:
对二十个俯卧撑表示毫无压力,怎么不罚100个,才起罚的作用。按照时序来讲EC供电应该在插入适配器或BATT就应该有了,在待机状态下电流很小,一般是性线电压。开机后才转由PWM方式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疑问请教大家 翘起EC的SUON引脚 是防止3V线性过来不经过限流电阻冲击EC芯片吗??

EC的SUON信号引脚一般是小电流工作多,这里将3V的开启电压飞线到PQ13的控制极解决故障,基本只要这个MOS管没有击穿短路就行,翘起芯片引脚这里只是让其失去功能性作用而已.

网友:
实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不错,还是挺可以的,用不了多少时间你就是高手了

网友C:
示波器用的还不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二十个俯卧撑表示毫无压力,怎么不罚100个,才起罚的作用。按照时序来讲EC供电应该在插入适配器或BATT就 ...

你在说风凉话,一天要罚好几次,每次20个,也会累的,不信你来试试看。

网友:
SUS_ON是适配器模式下收到开关触发信号后发出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用的还不熟

黄总教导的是,还请你平时对我们多加严格管教。让我们多学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二十个俯卧撑表示毫无压力,怎么不罚100个,才起罚的作用。按照时序来讲EC供电应该在插入适配器或BATT就 ...

看,就把黄老师引出来了,哈哈

网友:
迅维这么严格的呀还要体罚的呀

网友:
实地学员都是这么牛逼吗?

网友:
同学值得学习!

网友:
看来以后修板 只用一个示波器一个BGA 外加一个编程器就够,烙铁

网友:
都是牛人 呀  帖子 写的详细    学习了

网友:
第一次必须顶

网友:
黄总是小胖吧

网友:
期待学习抓波神功。

网友:
哪里,黄总是大帅哥呢

网友D:
一步一个脚印很重要!加油!

网友:
SUS_ON好像都是要按开关才会出来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步一个脚印很重要!加油!

饼哥终于看我的贴了,你要是再不看我的贴,我就要来敲你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饼哥终于看我的贴了,你要是再不看我的贴,我就要来敲你门了

发完贴,应当主动上报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完贴,应当主动上报的呀。。。

那再给你报一个,帮我去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完贴,应当主动上报的呀。。。

那再给你报一个,帮我去加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2484-1-1.html

网友:
第一课就学示波器了,厉害

网友:
看来俯卧撑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让我受益匪浅

网友:
哎呦,看来我的俯卧撑得练练了。

网友:
ec收到南桥才发出的,不过有些机子待机就有

网友:
说的很对   你肯定是四川的了!!   哈哈  老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