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改高压板求助

楼主(2015-05-17):
LG 1948SX
怎么找到ON 开启信号? 这种LED 一体板子 不会改 求教大师

网友:
找出地线电源脚,其他的挨根试

网友:
ON信号一般会连接一个开关三级管,你找一个。

网友:
实在不行,只能是一个一个量了

网友:
一般都会在板子上写的

网友:
查升压芯片的资料,找到开启脚。

网友:
万用表 跑线啊!

网友:
ON信号一般会先经过一个电阻连接到一个开关三极管

网友:
板子什么毛病不行大家帮你

网友:
可以查高压驱动芯片的PDF

网友:
12V,GND,开关信号

网友:
这种你改高压板也用不了几天,原装一体板很耐用

网友(2015-06-16):
ON接3.3V,你用表找一个

网友:
有一个LG的型号NO是反电压。你只有找正电3。3就可以了

网友:
简单点的。就是接到按键灯就行了

网友:
量3.3V的电压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