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个特别费解的又感觉很简单的问题,不知道有同仁遇到过这个问题没

楼主(2015-05-17):
今天遇到一个特别费解的又感觉很简单的问题,不知道有同仁遇到过这个问题没,这个问题说出来,可能都觉得不可能,而且特无厘头,可是就是真真切切的被我遇到了,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明白问题所在,那就是电源跟主板不兼容的问题,而且还是我自己用的机子,本来的主板是华硕G31的小主板,上的航嘉额定300W静冷王,刚好有个人来店里要换板,我把自己的电脑的华硕G31小主板拆给别人了,我自己还珍藏了一块映泰TG31-A7的集成大板,然后在外面把主板试好,装在自己电脑里了,结果.....按开机风扇微动下就灭,而且可再次触发,每次触发就是动下就灭了,我以为是主板跟机箱哪里打铁了,我把主板取出来,用别的电源一点直接亮机,可是就是装进去就这样,我主板不上机箱里,用这个电源单点也是一样的情况,反正无论怎么弄就是这个电源点不了这个主板,把这个电源从机箱里拿出来单点这个主板也不行,不插P4口也是一样的情况,拿另一块主板用这个航嘉的电源去点又非常正常,用别的电源点这个映泰 的主板也非常正常,可是,,,,,,,为什么用这个航嘉的电源点这个映泰的主板就会一触即灭呢?今天纠结了一下午没有找出问题,非常费解

网友A:
楼主把电源拆了,看下里面电容鼓包了没,没准功率不够了呢。

网友B:
估计电源的问题大些!电源可能瞬间大电流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电源拆了,看下里面电容鼓包了没,没准功率不够了呢。

我以前的板子是华硕G31+GTS250独立供电的显卡,而且还是双硬盘非常正常,而且这电源还宽频,电压低的时候,的电脑都重启,我这个电源下的电脑还一直正常的使用,而且这个电源点别的板子都可以正常,就是点这个映泰的板子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电源的问题大些!电源可能瞬间大电流保护了。

没有保护的,可以再次触发,就是触发掉电,一直点开关一直会转下就灭,而且不插P4口也一样的,我以前的板子是华硕G31+GTS250独立供电的显卡,而且还是双硬盘非常正常,而且这电源还宽频,电压低的时候,别的电脑都重启,我这个电源下的电脑还一直正常的使用,而且这个电源点别的板子都可以正常,就是点这个映泰的板子不行

网友C:
我也遇到过,电源有隐性问题,把电源上的待机电容换了,耐压25V的,就是+5VSB降压之前的,估计有20V吧,现在忘了。
主板也有隐性问题,这个主板是intel 815的,用来作软路由,以前只能上一条内存条,且有时会死机,昨天把内存旁边的空缺电容补上,现在能上3条内存,顺便把其他空缺电容也补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电源有隐性问题,把电源上的待机电容换了,耐压25V的,就是+5VSB降压之前的,估计有20V吧,现 ...

主板是映泰G31的,.电源是额定300W的航嘉冷静王,而且这个电源我一直在正常的使用至今,今天把自己的板子卖了,才上这个块映泰G31,结果就遇到这个问题了,现在我换了一个长城的电源在用这块映泰G31,这个航嘉额定300W的电源我上在另一台机子上用去了,那台电脑的配置是技嘉P43 ,+GT9800独立供电,外加500G硬盘,现在非常正常的在使用

网友:
我遇到过,把电源放在别的主板就好用,本机不行,把本机电源放在别的主板也好用,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是不是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D:
现在的电源用料都在偷工减料,电源该装的滤波电容都少装了

网友E:
可能是电源的版本和主板要求的版本不兼容,或者电源不稳定

网友F:
没听说过电源不兼容,只听说过功率小的

网友:
奇怪的问题还真不少。电脑就有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没听说过电源不兼容,只听说过功率小的

我这个航嘉额定300W的电源,带这个单板不可能带不动吧,而且以前我一直用这个电源还带GTS250的独立供电显卡加两块硬盘,一直非常稳定,而且这个电源还是宽频的,前段时间电压不稳,别的电脑都不停的重启,我用这个航嘉的电源非常好,不会重启,所以排除了功率问题,而且现在这个电源我换到别的机子里,也是独立供电显卡,技嘉P43大板用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电源的版本和主板要求的版本不兼容,或者电源不稳定

这个电源一直在用,用的非常稳定 ,而且现在这个电源上别另一台机子里了,现在用的也非常稳定,都是独立供电的机子,反正就是点这个映泰 的板点不了,什么不插,就插一个电源口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电源用料都在偷工减料,电源该装的滤波电容都少装了

我用的不是水货电源,用的是航嘉额定300W的,以前一直带的GTS250独立供电的显卡,一直非常稳定 ,就是点这块映泰主板不行,只插电源口,P4口不插都不行,一触就掉电,根本 没办法点,用别的机子非常正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这个航嘉额定300W的电源,带这个单板不可能带不动吧,而且以前我一直用这个电源还带GTS250的独立供电显卡 ...

楼主发点时间彻查下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发点时间彻查下到底是什么问题。

昨天下午弄了一下午没找出来原因 ,所以才来发贴

网友:
真是怪事儿天天有,想不通。难道电源还有不同标准的版本

网友:
是不是电源ATX    -5伏的问题,有些电源出-5V,有些电源不出-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