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19 VER:1.4主板

楼主(2015-05-17):
      一块V星MS-7519 VER:1.4  P43T-C51主板每次开机的要先清空CLRTC一下才可以开机显示 要是不放电 开机就档C7 C6复位灯一闪一闪的 CUP 内存有换过 电池3.3V没问题 BIOS我有刷过 I/O也换过  问题还是一样 有哪位大神修过 能否分享下经验 谢谢

网友:
    会不会是时钟的问题

网友A:
测下USB接口的供电有没有5V,还有USB供电小8脚第五脚是不是2.6V,不是的话把U9吧,拆了再看下第五脚是否为2.6V,U9是后置USB口上面那个芯片吧,具体标记忘记了,反正是上面那个小8脚芯片

网友A:
大部分是我上面讲的那个地方有问题,有些是其他USB口有问题也说不定,顺便测下其他USB供电有没有问题,还有PS/2接口,对地阻值跟供电都要测量,如果还不行就看下网卡跟声卡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下USB接口的供电有没有5V,还有USB供电小8脚第五脚是不是2.6V,不是的话把U9吧,拆了再看下第五脚是否为2 ...

USB接口的供电有5V  USB供电小8脚第五脚是2.6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是我上面讲的那个地方有问题,有些是其他USB口有问题也说不定,顺便测下其他USB供电有没有问题,还有 ...

网卡拆了 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C:
键盘鼠标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在刷试试

网友:
检查鼠标,键盘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接口的供电有5V  USB供电小8脚第五脚是2.6V

应该是U19  还是U9来的  是键盘供电的好像

网友D:
以前我修过档C7的V星是键盘口的供电不足引起

网友A:
所有的USB供电都正常?前置后置的都要查,小8脚芯片第8脚,不行把PS/2接口后面的排阻换了试试。

网友:
还有南桥跟内存槽那个地方的南桥供电要查一下,好像是1.05V那个吧,容易有问题。

网友:
查USB接口供电是否正常,前置也要查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USB供电都正常?前置后置的都要查,小8脚芯片第8脚,不行把PS/2接口后面的排阻换了试试。

PS/2接口后面的472排阻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我修过档C7的V星是键盘口的供电不足引起

我上次修一片档C7就是   键盘口的供电不足引起把键盘口后的472排阻换了就好了 这次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键盘鼠标电路是否正常

键盘鼠标供电正常

网友:
时钟芯片也换了 刚换好那一会可以正常开机显示 冷机了又不行了

网友:
那就查询一下IO的外围电路是否正常,所有条件

网友:
现在又出新问题了 每次开机的档E0 插不插内存的一样档E0  内存电压的正常 问题是换完时钟芯片冷机后出现的 可能换了个坏的

网友E:
估计还是内存那边的问题,但是以前V星这种问题都是PS2 USB的问题  仔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还是内存那边的问题,但是以前V星这种问题都是PS2 USB的问题  仔细点

PS2 USB电压阻值的正常

网友E:
你不是说现在跑E0了吗?  你确定还得时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不是说现在跑E0了吗?  你确定还得时钟没问题?

E0的问题好了 是时钟的问题

网友E:
现在还是跑C7C6吗、? CPU换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还是跑C7C6吗、? CPU换过吗?

CPU 内存的换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现在还是跑C7C6吗、? CPU换过吗?

每次放电又可以正常开机显示进系统  BIOS刷了5 。6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次放电又可以正常开机显示进系统  BIOS刷了5 。6个了

我感觉是CMOS电路有问题,你把这条电路查一下 仔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