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 板号DA0AX1MB6F1电池掉电

楼主(2015-05-17):
此机子,用电源开机正常,用电池开机掉电,独立的显卡,电池触发一下后全部电压都出来,时钟也出来了。瞬间就掉电,如果不装内存的情况下不会掉,奇怪的问题,有修过的朋友吗

网友:
不掉电的时候,可以开着放多久?5分钟有吗?

网友:
这种问题无头绪的话就先查下接口的定义,看下电池检测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你可以试一下用适配开机,若无法充电,很有可以就是接口MBTV----EC的线路故障,会引起不定时掉电的

网友:
该线路是检测EC检测电池电量的,若检测失败就会在单独使用电池开机时掉电

网友:
果断刷BIOS试试,

网友:
BIOS 刷过了,电池也可以允电,需且,用电池和电源一起开的话可以开,拔掉电池,电池还是可以用,但过几个钟掉电

网友:
更换过电池没有?可以试试

网友:
成功修复HP  CQ 42  i3独显 瞬间掉电一例  此乃通病!福音来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5076-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楼主可以去看看!情况类似!不要忘了给加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