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不触发

楼主(2015-05-17):
手上有台SL400,待机0.01,3V5V都正常,就是不触发,查EC待机条件,供电正常,晶振也起振,短接开机针,EC141脚PWR_SW#有3.3V跳变,126脚PM_RSMRST#3.3V正常,接下来PM_PWRBTN#3.3V也正常,但是25脚PM_SUSC#和121脚PM_SUSB#0V,接下来查了下南桥待机,供电正常,晶振不起振,而且万用表测到晶振的时候触发开机了,果断的换了晶振和谐振电容,还是一样,查了下VCCRST和RTCRST#都有3.3V,没办法换全新IBM南桥,还好取桥没掉点,冷了后,还是一样不触发,表碰晶振的时候偶尔能触发,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把EC晶振和电容换了估计就好了

网友B:
不可能换上的南桥也是坏的吧?再换一下晶振跟谐振电容吧。

网友:
刷过BIOS没有?

网友C:
最好把并联的10M电阻换一下

网友D:
这种情况应该先刷一下blos

网友:
bios,在换晶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把EC晶振和电容换了估计就好了

为什么是换EC晶振和电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应该先刷一下blos

哦,BIOS也刷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把并联的10M电阻换一下

测了电阻阻值正常的

网友:
嗯,刷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看你的描述,EC 还差一个条件,跟BIOS交换数据,也就是跑码正常了没?
PM_SUSC# ,PM_SUSB#,这两个信号,是南桥发给EC的,要高平EC才能工作,我估计EC还有问题,

网友:
这个 我觉得还是可能是南桥的条件  因为他碰到晶振 有过开起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是换EC晶振和电容呢

因为你表笔碰晶振的时候偶尔能触发不是 ?所以先考虑晶振和谐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换上的南桥也是坏的吧?再换一下晶振跟谐振电容吧。

南桥应该是好的吧,而且不可能坏的也是同样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因为你表笔碰晶振的时候偶尔能触发不是 ?所以先考虑晶振和谐振电容

我表笔是碰南桥晶振才触发,已经换过南桥晶振了,应该跟EC晶振没有关系

网友:
之前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是晶振坏了

网友:
10M电阻测量正常,但不一定好的~最好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