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的接地线误插到火线上了,显示无信号输出

楼主(2015-05-17):
我把显示器的接地线误插到火线上了,显示无信号输出,主机接到电视上,一切正常;换一台主机也显示无信号输出,刚接通电显示器还显示显示器的名字,是哪个地方烧了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吧,想想插头什么形状,插座什么形状?你怎么把火线插得到地线上?应该是你的显示器原来就是坏了的。

网友B:
内部的防静电保护装置动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吧,想想插头什么形状,插座什么形状?你怎么把火线插得到地线上?应该是你的显示器 ...

接插头时没看,地线接火线插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部的防静电保护装置动作了!

那该怎么办?

网友:
接口查一查呀

网友:
VGA线换一根看看 上次碰到客户电脑主机漏电烧VGA线

网友:
火线跟地线短路的话,漏电保护器会动作,烧不了东西,你的显示器应该不是烧了,有其他故障

网友:
找出击穿的保护二极管,更换即可。

网友:
驱动板上VGA保护了

网友:
驱动板RGB H V信号可能短路了

网友:
主板挂了!

网友:
显示器的电源板上有元件受损,12V或5V供电不正常。不会修的话,就直接换块通用电源板。

网友:
顶贴,看有没有人能给出更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