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密码锁住了怎么破解

楼主(2015-05-17):
硬盘密码锁住了怎么破解

网友:
不是说可以硬破解吗?

网友A:
重新分区,格式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分区,格式不行吗?

有这么容易,你别误导人哦。

网友:
只能用专业的工具,应该可以

网友:
是不是可以从相同的硬盘把存储密码的芯片刷成一样的?没尝试过,是否还需要烧录硬件?

网友:
关键是你要不要里边的数据

网友:
没有专业的工具 还是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