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450w,pfc是cn6800,vcc供电脚18v正常吗?大电容电压才310v,望指教

楼主(2015-05-17):
故障为整流桥短路,旁边一个JCS9n50f短路,待机TNY277短路,全部更换完毕,紫线电压5v,绿线3.1v,挂负载开机,和cm6800,12脚连着的2个贴片三极管冒烟,从料板上拆下换上,在开机风扇不转,5vsb带点负载会一直闪,空载没事,于是想会不会是刚换的三极管不对,于是又去拆了一个换上,5vsb带点负载不闪了,但是开机没反应,排查了一会没发现问题,怀疑6800坏了,然后换了个新的,开机风扇转了,可是大电容电压才310v,pfc没工作,在论坛上看了很多cm6800的帖子,13脚vcc供电不能低于10v,现在,13脚有18v,不短接绿线是0v,不知道正常不,还需要检查那里,望指教

网友:
楼主可先看一下此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32947-1-1.html

网友A:
大电容310V应该是正常范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310V应该是正常范围吧

大电容主动PFC的为380左右..............

网友:
短接绿线,,风扇转,就是pfc没工作,转了几分钟18n50击穿短路了,会不会是型号不对,原型号是9n50

网友B:
测量15口电压应大于2.5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量15口电压应大于2.5v

还要测量那几个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要测量那几个电压?,

5,13,14,15

网友:
引用 网友B:
5,13,14,15

这几个脚正常范围是多少?,能否告知,下班了我测量下,

网友B:
13脚: 10-17.9v
15脚:>2.5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3脚: 10-17.9v
15脚:>2.5v

测量13脚18.2v,15脚2.1v,11脚6.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13脚18.2v,15脚2.1v,11脚6.5v

12脚有输出吗

网友:
安钛克的电源我修过两个,都是用cm6800ag的,在待机的时候,大电容之间电压是310v的,短接绿黒后,pfc电路才开启,也就是6800供电脚才有电压,大电容之间电压去到38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