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显卡问题吗

楼主(2015-05-17):
方正老机子的,之前折合几次,会好一次!现在彻底不行了!外接不显!电流1.2,

网友:
ATI的显卡,嫌疑不小

网友:
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吗?看似有信号上屏,可以拿破屏试试,排线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你都说之前折合几次能亮就说明排线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拆机风枪吹吹看呗,感觉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加焊了一次不管用!

网友A:
装不装内存显示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不装内存显示都一样!

还是先换个屏试试吧

网友:
感觉是 显卡的问题。。

网友:
”外接不显“,估计是显卡有问题,屏线接口的 信号 LVDS_DDC_DATA / CLK,有没有 3.3 V?

网友:
既然你要入这行 直接换个屏幕来试验

网友A:
12寸的平,没有!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像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折合几次会好一次 ?莫非是屏线 ?
先排除下试试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

网友:
似楼主所述的情况,先换屏线试试,不行再换屏应该就会好了。

网友:
从简单到复杂一步一步来,有可能是屏线问题。

网友:
看着像是屏

网友:
不像是屏,显卡

网友:
根据楼主描述的故障,屏线嫌疑最大,不过这个屏线不知道好不好找,楼主可以先换屏试下,看到楼主讲没有评,教你个方法,直接把机器拿到人家卖屏的地方去,就在那里拆或者拆好了拿过去那里试,试了不是屏的问题肯定就不买啦!人家看着不是屏的问题也不会叫你买,试了是屏的问题你就问好价格,觉得贵或者不买就跟他说,你要给客户报价,客户同意了就来换就好了。一般人家都会同意借屏给你试的。

网友:
忘记问楼主有没有拆过上半部分了,这种问题,弄不好把屏线拆下来重新装一下就好了也说不定,楼主试试。

网友:
量一下屏线接屏的接口的阻值数据通道接口看看~又没有无穷大的~接地除外

网友:
感觉是屏和屏线的事,这种花很像屏

网友:
我试过了!不插内存,都一样!,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不会是平坏了!不搞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寸的平,没有!
看是啥接口的,LED的话其他尺寸的也能用

网友:
屏坏的可能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