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3S 进系统蓝屏重启

楼主(2015-05-17):
板号K53SD V5.1 有时花屏,蓝屏,刷了BIOS,做了显卡不行,做了桥还是不行,,加焊了显存,还是不行,现在怀疑显卡坏,,但是8颗啊,,,不知道哪颗,,合换太麻烦了,,,有经验的给点建议....

补充内容 (2015-5-18 11:39):
是怀疑显存坏

网友A:
A卡?内存、屏线都OK?

网友:
等待高手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A卡?内存、屏线都OK?

N卡610M的,,内存肯定换过了,,不是屏线问题,,,

网友:
刚用内存检测工具测试报内存错误,,但内存是好的,,换了几条都是一样...

网友A:
有没有换个硬盘装个系统试试啊,我也遇到过显卡驱动照成这种现象,不要搞到最后是驱动问题!

网友:
确认是现存??
这个没有太好的办法 代换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个硬盘装个系统试试啊,我也遇到过显卡驱动照成这种现象,不要搞到最后是驱动问题!

肯定换过,,,进PE都蓝屏呢...这么简单就不上来发贴求助了

网友:
这种重启蓝屏的机器很蛋疼,要慢慢排除

网友:
手上有个G480也是这样 610M显卡

网友B:
大概能确定是什么就干了。不要怕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能确定是什么就干了。不要怕麻烦

本来怀疑是显存问题,,,可用内存检测软件内存报错,,,又犹豫了,,

网友:
AMD还是INTER的  显卡换过吗

网友C:
肯定不是显存,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是显存,就是显卡的问题

要换显卡吗?只要不进系统,,,都没问题,,,在DOS下,,和BIOS里开着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换显卡吗?只要不进系统,,,都没问题,,,在DOS下,,和BIOS里开着都没问题

怎么能肯定是显卡问题?

网友:
查一下蓝屏报错代码  确定是什么引起的再修呀  不然盲目的修失修不好的

网友:
你不会把内存CPU都换来测试吗?

网友:
换个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