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10笔记本,声卡找不到

楼主(2015-05-17):
转轴坏了,把
笔记本
拆了,还完转轴,装上后,找不到声卡了(设备管理其中没有声音)。哪儿的问题。
笔记本

网友:
你是用户吧 ?
要是安装没有问题 建议重新安装下系统试试

网友:
拆之前好好的,肯定哪没装好。

网友:
拆装是不是线忘了接了,还有是不是有掉件了

网友:
先上个驱动工具看看,再不行就重装系统看看

网友:
接口板的排线重新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