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 灰屏

楼主(2015-05-17):
Y400 灰屏 多开机几次就正常 可以进系统 有时灰屏 不好修啊 看论坛里很多人 碰到这个问题,,,有大神能解决吗 ??
问题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啊

网友:
灰屏?折合几次就好了!我感觉是某个芯片问题

网友:
是不是屏线啊

网友:
灰屏应该是显卡不良了吧

网友:
刷bios,显卡,

网友:
感觉屏的可能性高。

网友:
我的是开机很慢 大概30秒左右才显示 但是还花屏 一条条横岗 更换显卡还是一样 显存也重置了还是不行 木治了

网友:
没换显卡前 我的也是灰屏 换张屏就红白绿蓝的来回循环 换显卡后就花屏了 耍过bios 都一样 求救

网友:
查下给显存供电的电压1.5V转换的MOS,看是不是不良,最好直接换一个试试

网友:
是不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这个机器看看屏线吧 ,,,

网友:
灰屏的时候,测一下 数据 时钟 红绿蓝 地线

网友:
替换试试,要是屏线问题楼主就要发财了‘

网友:
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今天也修到一台Y400 灰屏的问题。先以为是显卡问题。屏线 屏问题 最后加焊了芯片uv5就显示了

网友:
最好还是先排除下屏和屏线 再去查板

网友:
有人遇到过奇葩的因CPU坏而灰屏的么?------能亮,能进系统,但是CPU里那块集成显卡是坏的,每到切换为集成显卡时就灰屏。

网友:
这个机器灰屏的通病是,显存,靠近屏线接口的两个正面反面显存。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在双显卡的机器上有这样的现象,就是两个显卡驱动装的不对就会出现灰屏.你参考一下子.

网友:
屏 屏线主板都有可能一个个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