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935G闪屏不显示 换屏灰屏

楼主(2015-05-17):
屏显换了  屏幕换了还是老样子 显卡板加焊了还是不行  求大神赐教

网友:
补充一下  外接正常

网友:
是不是供电问题?

网友:
查一下lvds屏接口的条件,比如屏供电,lvds的对地值,一般有可能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先查查屏接口的条件看看满足了没有呀~

网友:
看下主板有没有LVDS芯片,这问题显卡还是有点大

网友:
此机已经修复,是U64损坏造成的闪屏,看图纸可以用0欧的电阻代替,直接飞线16根上点亮机

网友:
先换个显卡吧,

网友:
是LVDS接口吗?

网友:
U64什么东东呀

网友A:
大哥你这是没背光啊,外接正常说明显卡和桥都已工作, 重点查背光的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  都正常再看看高压板有没有升压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屏线换过了吗

网友:
屏线 屏幕都换了的

网友:
数模转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这是没背光啊,外接正常说明显卡和桥都已工作, 重点查背光的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  都正常再看看 ...

供电开启什么的都正常  这就是信号的问题 换屏的话灰屏 就直接跑信号了

网友:
就是在JLVDS接口旁边有个长条形的40个引脚的东西

网友:
我一般不主动换显卡的 风险太大了  因为有EDID波波 所以也没必要东显卡啊

网友B:
我有一块闪屏,不懂修

网友:
直接查条件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块闪屏,不懂修

还是主要检修数据跟控制信号的线路  不要走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