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6400插电源就有cpu供电1.5

楼主(2015-05-17):
主板进水了待机芯片vin脚烧掉了,接起来待机高0.142,就摸主板发现网卡烫就取了,待机0.08有点偏高,我于是就愚蠢的把cpu装上了,一插电源5Acpu挂了。去掉cpu插上电量了一下cpu电感1.5V艹了,电源管理也换过了

网友A:
查条件啊,就算待机有CPU供电,那么也不可能会上电5A啊,主要怀疑对象还是CPU得几个MOS管,另外几个条件要全查了。
我记得之前修Z370的时候 ,遇到两次待机出显卡供电,是因为待机的时候不知道是板层漏电还是怎么的,待机就有开启,追查下去无果,第一台客户报价不修,第二台修好了,但待机还是偶尔出现显卡供电,后面交付客户使用,如今为止没返修啊

网友B:
你这也是神机,装CPU5A,拆了CPU电感怎么又正常了,集显供电那边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也是神机,装CPU5A,拆了CPU电感怎么又正常了,集显供电那边没问题吧

这机器高一次恨一辈子,少了3个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条件啊,就算待机有CPU供电,那么也不可能会上电5A啊,主要怀疑对象还是CPU得几个MOS管,另外几个条件要 ...

几个控制小芯片都是开启的

网友:
CPU不一定能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条件啊,就算待机有CPU供电,那么也不可能会上电5A啊,主要怀疑对象还是CPU得几个MOS管,另外几个条件要 ...

这么大电流怎么搞出张的。

网友:
要不就是你CPU供电芯片没焊好, 导致上管G极悬空烧CPU

网友:
楼主。。。坐等结果。。。期待你的帖子

网友:
0.08的待机电流也不会导致触发大短吧,想想别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