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本本屏幕时亮时不亮 不亮时很暗 看到桌面 有时正常

楼主(2015-05-17):
换了屏幕还是这样的

网友:
如果是新本子的话  是集成显卡驱动的问题

易点小弟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旧的  宏基4738zg 系统正常的 就是有时自动很暗 有时又正常

网友:
你所说的暗应该是暗屏,也就是屏有显示,但背光没有亮,很有可能是屏线的问题,也可能是主板上背光开启信号的问题,可以找专业的修一下

网友:
测下信号吧,如果是信号问题直接飞

网友:
要工具则吗?

网友:
亮供电  看看是不是少3.3电压  或者换个屏线试试吧

网友:
直接飞个3.3v过去就行了,

网友:
亮度调节。。。

网友:
查查 LID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