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850D风枪手柄里用热缩管套的热敏管碎了

楼主(2015-05-17):
可以直接接通吗?要换,是100K的吗?

网友:
拍个图片看下

网友:
干簧管又称干式舌簧管,是一种在玻璃管内封装TLP521-4 两个或三个由既导磁又导电材料做成的簧片所组成的开关元件,玻璃管内充有惰性气体(如氮、氦等)。管内平行封装的簧片端部重叠,并留有一定间隙或相互接触以构成开关的常开或常闭接点

网友:
   当永久磁铁靠近干簧管时,或者由绕在干簧管上面的线圈通电后形成磁场使簧片磁化时,簧片的接点就会感应出极性相反的磁极,如图7-25所示。由于磁极极性相反而相互吸引,当吸引的磁力超过簧片的抗力时,分开的接点便会吸合;当磁力减小到一定值时,在簧片抗力的作用下接点又恢复到初始状态。这样便完成了一个开关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