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源改6-20V可调电源

楼主(2015-05-17):
笔记本正常工作时的电压电流

待机电流

启动时电流

内部图:笔记本电源+50K电位器+双显电压电流表

表头+电位器+电源板

表头+电位器+电源板

电源板正面

电源输出端正取样电阻50K取下后接入50K电位器

笔记本电源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6932-1.html

网友A:
能否有详细资料改这玩意儿的,我表示对这个很感兴趣
    一个电流表好几百,而且有时不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否有详细资料改这玩意儿的,我表示对这个很感兴趣
    一个电流表好几百,而且有时不够用

找一个体积小一点,质量比较好的笔记本电源,一个外形大一点的外壳(我用打印机电源壳),才能装下小电源板。表头和电位器,平时修过笔记本电源或了解笔记本电源电路的话,改装很简单,只需要电位器的两根线连上取样电阻就可以,如果电位器坏也没有关系,就输出最高电压20V,不会损坏笔记本的

网友B:
这显示板在那能买到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显示板在那能买到呢?

X宝上多的是,最好买4位数显

网友:
功率怎么样?

网友:
调压范围这么宽,一般得改动变压器绕组效果才会好的

网友D:
发个改装原理图吧

网友:
楼主创新精神不错,值得表扬。

网友:
林子大了什么高人都有

网友E:
楼主电流表接线怎么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电流表接线怎么接,谢谢

买到电流表就有接线图,一般是电流表串联,电压表并联,我用的是50V  5A的双显表

网友F:
这个改动很好,样子也很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改动很好,样子也很漂亮

这个电源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并且论坛上也有改动过的,只不过看看改动的外观和适用性怎么样了,本人花了30大洋(表头27+电位器2+旋钮1元,其他的都是闲置材料)改成这样觉得物有所值。

网友:
最好用电流大一点的一体机适配器改装,这个电流3A太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X宝上多的是,最好买4位数显

能给个配件的名称吗?我好找,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给个配件的名称吗?我好找,谢谢啦

BY42A 直流 4位双显示 LED数字电压电流表 双显表头

网友:
果然是大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个改装原理图吧

已经补了原理图,不同电路都适用,可根据实际电路改变取样电阻大小

网友:
改天我也来捣鼓一下,我也有个这样的电源。

网友G:
楼主意思是只把取样电阻改成可调电阻就可以了吗?

网友H:
改动后电源的带载能力怎么样呢?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啊,这样改了,输出功率会不会受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楼主意思是只把取样电阻改成可调电阻就可以了吗?

电位器串联一个定置电阻,此电阻的大小可以控制最低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位器串联一个定置电阻,此电阻的大小可以控制最低电压。

那总体思路也是改变取样电阻的大小吧?

网友:
不错的方法,这样改比可调电源好用,却不易坏,体积小

网友:
有时间我也找个好点的适配器,改个12伏的电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改动后电源的带载能力怎么样呢?

和原来的功率一样

网友:
这个办法好,购可调电源的钱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电流表接线怎么接,谢谢

电流表到哪里都是串联的,电压表并联,这是宗旨

网友:
牛啊,高手啊

网友:
厉害啊,超级厉害哦

网友:
楼主真是高人大神

网友:
成本多少呢?我想搞一个,具体需要什么啊。。分享一下喽。

网友:
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动手能力强啊。

网友:
还是没看懂

网友I:
不安全呀,可调电阻用的不好电压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安全呀,可调电阻用的不好电压不稳定

调最大阻值就是19V,电位器滑动端开路的话就是19V,对于笔记本来说没有事

网友G:
只更改取样电阻就可以了?其他地方都不用改吗?

网友(2015-06-16):
引用 网友G:
只更改取样电阻就可以了?其他地方都不用改吗?

只改取样,我用到笔记本上,13.8V蓄电池充电,12.6V(三串)16.8(四串)锂电充电,白菜白光上都能正常使用。

网友G:
那还真是挺方便的,你原来电源是多少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还真是挺方便的,你原来电源是多少伏的?

用19V的电源改的,电位器的阻值就是原来取样电阻的阻值,所以调最大就是19V

网友G:
实测没办法从1.5V开始调?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实测没办法从1.5V开始调?

1V没有必要,原来想从5.5V(方便USB充电),可以调到但要改变电位器,因担心电位器质量问题,只好照顾笔记本供电不会超压,,平时用于笔记本供电较多(粗略检测客户的笔记本故障)。

网友:
我有点疑问:
1.    当输出降到6V时,UC3842 供电绕组的电压会比改动前降低约60%,UC3842还能否正常工作?
2.    D1、C1接法显得费解,是否要进行“倍压整流”?若是则可望缓解第一个问题。但无疑电路图被画错了。
3.    R6接法也很古怪,应该接在“光耦发光管的负极”与“431的阴极”之间。
未曾动手贸然疑问也许多虑了

网友:
这个有兴趣,显示板哪找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果然是大牛

网友J:
只是在取样电阻位置改成50K电位器就会得到6-20V的可调范围?不敢相信。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只是在取样电阻位置改成50K电位器就会得到6-20V的可调范围?不敢相信。

我改的那个19V原装笔记本电源的取样电阻刚好是50K电阻,再串一个12K电阻进去,也就是电位器调零实际取样电阻是12K,6V。调最大是62K时是20V,刚好可以用我的小黑笔记本。我实际使用了一段时间(带不同负载),没有问题。我又试用了一个山寨电源,改取样电阻后调低时容易烧电源管理芯片,希望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
应该不同芯片改造方法不同吧,可能个别电源能用楼主方法来改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真强,大牛呀..........

网友:
楼主你也太牛X了这样都能想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