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 APS3005SI 电流无法调节 电压可以调节!!1

楼主(2015-05-17):
买了个安泰信二手来玩,发现电流无法调节 换了电位器一样无法调节 !有坛友说是控制芯片,但是不晓得是哪个芯片,本人新手,望大家支持,指导本人 修好立即加分不拖延!谢谢

网友:
你还是死心吧,我的安泰信都扔到一边去了,用着烦,一年坏几次了,最近这次是电压跳来跳去,插着心里好像有一块石头一样,生怕一起标到30V把笔记本烧了。我花了500元买了一个龙威的,不知道以后用得长不。才买了不到三个月。目前良好。

网友(2015-11-10):
500一个挺贵的

网友A(2016-11-25):
我的也坏了,修好了吗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坏了,修好了吗你的

你的是什么故障?也是电流无法调节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什么故障?也是电流无法调节吗?

电位器 全部换掉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位器 全部换掉就可以

哦,坏掉哪一个换那个不行吗,不用全部换掉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