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Q630K不通电,求教

楼主(2015-05-17):
雷雨天气,烧坏了一台LQ630K,拆机目测电源板无烧坏痕迹,只有数据板上USB接口旁边的DM2管子烧黑,但是没有找到图纸,不敢确定是什么管子,求各路大神指导,附图

网友:
拆掉试试 可能保护的

网友:
换主板吧,估计处理器也坏了。

网友:
雷打过的,几乎癌症了!换主板吧

网友:
没有主板的图纸,把这个元件拆掉后看看能不能通电,可能是短路保护了,  以前修过其他机器上面也有这个5脚的管子,是跟USB接口有关,拆掉后 可能会导致不联机,在其它打印机USB接口附近拆一个 装上去试试

网友:
就按楼上的办呗!死马当活马医嘛。

网友:
这种现象应该电脑也坏了吧   打印机直接换板

网友:
雷击了一般都是直接换板,

网友:
好的 谢谢各位!

网友:
基机没有修复价值了,USB口是直接进大芯片里的

网友:
NNCD5.6LG 拆掉也不影响,4个稳压二极管阳极接在一起,过压保护的。

网友:
主芯片损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lz    妳有没量 电源板  有 没电压啊。   电源板有电,然后不亮机  就是驱动板问题啊!

网友:
已经直接换主板搞定,直接进大芯片的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这种机器直接换板还行,换芯片成功率不高

网友:
应该是这个位置吧

网友(2015-06-16):
楼上的图不错,应该就是这个位置了
但是已经换板解决,没继续修下去了

网友:
兄弟,换板子吧,这个机器你没法修的,因为那个大芯片你估计是购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