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师傅指点IZ9AB

楼主(2015-05-18):
求各位师傅指点这个IZ9AB用什么型号代换,老平板led升压板电源ic   IZ9AB

网友:
写错了,是上网本

网友A:
MPS   MP1488   Z9XX   XX:FOR DATE CODE

http://s.taobao.com/search?q=MP1 ... oz_20150518&ie=utf8

网友:
引用 网友A:
MPS   MP1488   Z9XX   XX:FOR DATE CODE

这个不能用,不能代换,参数不对,装机上电直接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