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DELL显示器电源板只有5V电压

楼主(2015-05-18):
DELL显示器电源板只有5V电压 没有别的电压 驱动板供电接口只出来1个5V 求帮助

网友A:
有没有标别的,查其他的那路,看是不是有问题,要摸就只用5v的,有的好像就只有5V
,确定是电源没有,还是什么别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标别的,查其他的那路,看是不是有问题,要摸就只用5v的,有的好像就只有5V
,确定是电源没有,还是 ...

找到问题了 驱动板短路了 换了一块好了

网友:
恭喜恭喜,百元大洋到手。

网友:
有的待机壮态下就只有5V

网友:
电源高压一体板 12v直接连到高压板  驱动板用不到12v所以不标吧

网友:
恭喜哦,哈哈,找到问题就好

网友:
电源板只有5V 那5V哪来的

网友:
LZ你是靠换出来的,不是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