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S多屏,是不是有虚焊,动一下后面的槽又好,但没多久又这样

楼主(2015-05-18):
请大虾指点下

网友:
换个屏,看看外接正常,要不就是显卡啊

网友A:
这个机器的显卡坏 不是一台两台了 成千上万台!!

网友:
我显卡拔了在插上,又会好点,过一会又出现了

网友:
著名的显卡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显卡坏 不是一台两台了 成千上万台!!

我显卡拔了在插上,又会好点,过一会又出现了

网友:
显卡问题 楼主不要怀疑了 直接干

网友:
典型的显卡坏呀,

网友:
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个糟子也好容易坏  我今天焊好显卡后  插上去不行  后来检查是糟 子问题

网友:
显卡空焊呢,,解决要换显卡,加焊也可以用不久

网友:
先 洗洗刷刷 显卡槽子  金属条也要擦擦   不行就加焊显卡

网友:
是显卡脱焊现象,除了多个分屏外,还有花屏,有的开机屏无信号,,,,,,

网友:
洗插槽,加焊显卡应该就会好。

网友:
显卡虚焊了吧

网友:
显卡虚焊了,要是AMD的还有可能是MPC67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经常遇到什么六个屏啊 八个屏啊

网友:
显卡问题直接果断的干吧,加焊无果就换吧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吧

网友:
外接试了吗?显卡可能性较大。

网友B:
你是用户吗 ?

要是维修人员建议加焊显卡

用户就送修吧

网友C:
我遇见过,人家加焊显卡后好了,不过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网友:
  直接告诉妳 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种的显卡问题多,可以接外接测试,还是有问题就肯定显卡问题了

网友:
众口一词啊,呵呵。。。

网友:
这机子没救了, 修不好的, 换客户又不会答应的, 显卡门的机子华硕官家当年都叫苦不迟无可奈何, 只是当时华硕销量小逃过一劫估计是二手机, 谁修谁摊上事, 或者明说不保

网友:
显卡加焊

网友:
这机器是通病啊,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见过,人家加焊显卡后好了,不过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兄台是显卡加焊,还是主板上显卡槽加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户吗 ?

要是维修人员建议加焊显卡

我是维修人员,新人,这台也是自己老机子用,显卡哪里加焊,是显存那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维修人员,新人,这台也是自己老机子用,显卡哪里加焊,是显存那里吗

我见人家焊的是显卡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