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A不开机修复

楼主(2015-05-18):
各供电电感对地阻值,没有明显短路,接下来插电测试,待机3,5正常,开关电压17V也正常,EC,SB晶振有压差,故障依旧,接下来找出电路图
对照,EC供电正常,按下开关测得EC的32P有跳变,说明ON/OFF#送到EC,接下来EC应该从18P发出PBTN_OUT#给南桥,经过测量发现该电压也正常,如果南桥工作正常会发出PM_SLP_S3#,PM_SLP_S5#给EC的6P和14P,但是测这两脚无电压,问题就应该出在这里了,挑起这两个脚测主板的引脚,还是无电压,这样就排除了EC本身拉低电压的情况了,EC收不到这两个信号,当然不会开启后继电压,哈哈,接下来就是换HBM桥了。从料板中费尽周折找到一个希望大点的HBM,折腾了两个小时,换好了,迫不及待的测过桥没有短路,加电,触发,电流上扬,装上CPU,内存,电流跳跃过1A,联想LOGO出来了

网友:
楼主发贴时最好具体一点,把机型,板号,机器原故障等贴出来,另外附上一些图纸,图片,电路图等,这样的贴子就会好看一点,并且也易读一点,否则的话,很多人都不愿意看一大排一大排的文字,哪怕贴子内容有多精彩,都不会有人去认真读完。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技术也不错。不过现在我们这边联想C466这样的机器很少了。可能都已经坏掉退出了

网友:
要是楼主能来个图就好了  看来2次才看懂

网友:
配上电路图分析会更好

网友:
楼主的 思路满清晰的  就是发个图好看点

网友:
就这样吗 发的好简单

网友:
虽然修好了,但是换桥之前仍然有许多测试没有做到,如果不是桥的问题岂不自找麻烦。

网友:
楼主下次能图文并茂吗,这样全是文字看起来有点累。

网友:
思路清晰啊

网友:
HBM的南桥都很容易出问题 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你应该先查查南桥的所有待机条件的,很幸运你这次换对了

网友:
楼主的 思路满清晰 多谢分享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是对的只不是如果不是桥的问题就麻烦大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简单来说就是EC没有收到来自南桥的SLP信号,干桥好了

网友:
记得带图片和图纸啊,

网友:
换了桥 好了 算是幸运
要是换了桥没有
你就要查 RTC电路 VCCSUS3_3 等好多信号 …………

而这些信号是在换桥钱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