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LX3维修

楼主(2015-05-18):
故障:12V短路。秒杀bios边的八角芯片(358)芯片,此版修复。开机跑码

网友:
那么快就修好,高手啊

网友:
这个有点运气的成份吧。不过修好就好。

网友A:
是358运放短路了吗?

网友B:
12V短路,,怎么修BIOS周围胡芯片了!!

网友:
看都看不懂

网友C:
没图纸的秒杀,估计不是第一次修到此款板了吧

网友:
学习了,,下次自己试试!!

网友D:
想知道BIOS旁边的运放跟12V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358运放短路了吗?

芯片坏了,嗯嗯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短路,,怎么修BIOS周围胡芯片了!!

之前看到过有人说过,把POQ3拆了就不会12V短路,所以就换358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图纸的秒杀,估计不是第一次修到此款板了吧

哈哈,你猜对了,此版最多短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知道BIOS旁边的运放跟12V什么关系

电压不稳,导致南桥不正常,可以这样说吗,其实我也不懂啦

网友:
这个有点位图吗?怎么不上个看看呀

网友(2015-11-12):
还可以这样啊下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