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320一体机开机显示cpu温度高,南桥温度高,掉电

楼主(2015-05-18):
(无正文)

网友:
路过,回帖拿分来了

网友:
我现在也碰上一个,但摸CPU温度不高,搞不懂

网友:
就是南桥温度感觉挺高的

网友:
用手摸下实际温度怎么样

网友:
温度高的机器,有时还真的不好处理

网友:
感觉或者探测实际温度是否高,不高又显示温度高的话,刷BIOS,查温控电路

网友:
刷的BIOS是不是最新的

网友:
风扇改常转,都加点铜片

网友:
换主板了。换cpu了,换散热器了,bios刷了还是温度高?那你再也没什么可换的了?就差风扇了。

网友:
手摸很高还是???

网友:
还是鲁大叔测的很高?

网友:
排查你没有排除的的东西吧

网友:
换个主频低的CPU试下

网友:
不可思议啊,就差风扇没有换了,温还高?是鲁大师么?你直接用手感受一下,看看真的高吗,如果还高,换风扇!

网友:
不会吧。主板换了温度还是高呀。还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
什么都换了还高?无语了

网友:
南桥温度很高,一会就掉电

网友:
好厉害啊,什么都换了还是高!LZ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