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3.42V电压低

楼主(2015-05-18):
3.42 只有0.23V 进水的貌似 R6905 前端1脚有16V电压过来 电阻2脚只有2.6V 翘起此电阻 两端电压相同 更换C6990 依旧 我直接找了个料板摘了一个芯片上去 故障一样 会不会是芯片还是有问题 还是哪里会导致这种情况呢  新手不懂 赐教

网友:
自己顶=  = 新手求帮助 泪奔!

网友A:
量一下后级电阻,有可能短路。如果没有短路就重点查一下反馈。最好有示波器触发瞬间看看电感前段波形。

网友B:
3.42V是不是对地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42V是不是对地短路了

340阻值 这个应该是正确的吧

网友C:
检查后极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后级电阻,有可能短路。如果没有短路就重点查一下反馈。最好有示波器触发瞬间看看电感前段波形。

应该没有短路吧 对地阻值350 我拿掉电感用可调电压3.4V上去接到电感后继2脚 看电流0.063 应该不是拉低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后极是不是有短路。

看我上面的回复 应该没有拉低吧

网友D:
一般来说分这几种情况     芯片不良  所以导致输出低    后级有短路,被拉低。   开启无电压, 在就是反馈了。、  一个个查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说分这几种情况     芯片不良  所以导致输出低    后级有短路,被拉低。   开启无电压, 在就是反馈 ...

那为什么芯片主供电与开启都会变成2.5V啊 我去了芯片量 6 8脚都是16V的 以上芯片就只有2.5V  苹果出了3.42V 待机不是应该在0.026吗 我用可调电源3.4V 接入电感上面 电流就已经0.06了 我现在也不知道哪个方面入手 在查边缘有没有断线 有没有阻值问题呢 现在

网友:
楼主好功力

冷眼看你装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E:
开启   供电   都正常吗  换过芯片吗?

网友:
苹果的还没有修过哈

网友:
可能后面有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启   供电   都正常吗  换过芯片吗?

开启与供电不正常的 貌似开启与供电是一路的 16V 但是一接入芯片就拉低成2.5V了  后面输出0.24V电压

网友:
后面去的地方有点多啊=  = 不会吧

网友F:
我现在也缺个维修苹果机器的技术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也缺个维修苹果机器的技术员啊

你会修苹果吗

网友:
怎么样 ,修好了吗?是不是后面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苹果暂时没修过,看看难度系数有多少

网友:
翘开电阻怎么可能两边都一样的电压呢,难道两边都有16V?

网友:
不会修 缺人手

网友:
c6990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反馈电压正常不,上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