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5电流1A

楼主(2015-05-18):
这个机器几个月前修过,进小强烧了显卡供电的乌龟管和芯片,因为当时是PCB有碳化的,补了很多焊点,MOS管底部直接自己垫了铜皮来补焊点。所以很怀疑是不是又是显卡供电。
开机出发电流1A小幅度摆动。拆开看修过显卡供电那块依然很坚挺。没找图纸,重点测了一下CPU供电和显卡供电。显卡有1.1左右,CPU1.0上下,心想这供电都没问题啊。但是CPU和桥那附近发热很厉害,而且风扇还很傻,转一会停一会。
这打算找一下图纸,然后想既然发热还是用示波器看看电感前端的波形吧。一测吓一跳,CPU供电三个电感的前端,一个正常的PWM,一个完全没有,一个是不正常。我就郁闷了,我明明用万用表测量过是正常的。看来是只有一相正常,导致供电不足,撕开背部的胶,CPU供电其中一组乌龟管已经黑了...
拆开,又是烧断线,又是碳化。现在订了CPU供电的主控ISL6267,等备件。应该问题不大吧,但愿CPU没事就好

网友:
CPU很大可能会烧了

网友:
楼主应该找个机器点下U的

网友:
确实要注意U 了

网友:
小心U,不要坏了U又麻烦

网友:
烧u就赔了夫人又折兵咯

网友:
祝你修好

不过这个中铁MOS烧坏的机器 CPU多出问题 最好报价前测试下 避免……

网友:
象这种情况如果楼主报价太低的话,真的担心没有得赚啊,因为这种情况下坏U不少见。不过还是祝楼主好运,元件到了换上就好。

网友:
我是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
烧u就赔了夫人又折兵

网友:
像这种E425的跑码04什么意思?内存一直再读

网友:
联想G470  Y470 的主板烧乌龟壳的还有烧U 的不在少数呀,现在INTEL 二代 三代的U 出现烧U 的也不在少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