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00屏暗求助

楼主(2015-05-18):
一台联想z400,客户拿过来进水处理好后,上电屏暗。而且屏开启信号和调节信号一会有3.3一会没有。两个信号都是来自io。换了io和刷了bios一样。请问是什么问题啊!求大神关注

网友:
改一个也可以的

网友:
            可以自己改个的

网友:
飞个3.3v过去

网友:
判断是 EC发出的不问题 还是后级导致的不稳定

是在修不出来 可以让LCDVCC 做上拉电压 不知道明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