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热风焊台手柄里的玻封热敏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15-05-18):
绿色的。拆开发现碎了。进了PIC16F916的。

网友A:
个人感觉应该是个干簧管,做传感器用的。就是把手柄放回焊台,焊台上有块磁铁被干簧管感应到,干簧管闭合后把信号送到内部电路,然后自动关断风枪加热电源,如果应急可以直通试试,不过就没有自动关闭电源功能了,个人简介,不对勿喷。。。。

网友:
也可能是限流电阻或保险电阻,保护发热丝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应该是个干簧管,做传感器用的。就是把手柄放回焊台,焊台上有块磁铁被干簧管感应到,干簧管闭合后 ...

谢谢。你是正解。

网友:
做好绝缘的情况下试验一下,接通或者断开,看看反应,就知道它的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