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8):
客户送来z470显示不全,右边和上边显示不到屏,屏线,屏线座都换过,主板上屏线座有几根针歪了。换了还是显示不全。有高手指点下
显示不全
主板

网友A:
换屏试过没有
我是谁刚刚
换了,拆的联想原装z470屏都不行,外界也显示不全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屏试过没有
换了,拆的联想原装z470屏都不行,外界也显示不全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吧

网友:
外接也同样故障的话,可能就是显卡了 。不过可以先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先换屏试一下

网友:
显卡或bios